[宏碁]
好郁闷的液晶电源板问题..... 求老师大侠们帮忙

楼主(2014-04-21):
    昨天接收一HKC的22寸显示器。  故障现象就是带不起负载。 5V空载正常,接上驱动板电压马上被拉低到2.5V。换电源板试过了。确实就是电源板带不起负载。
     把TL431 、光耦都换了。还是涛声依旧。  在目测电容,没有鼓包怀孕的,且拆下来测量充放电效果良好。    然后又检查电源IC及其周边,芯片是LD7575高压启动芯片 检查频率设定电阻100K没问题。 又检查脉冲方波的限流电阻,发现都没问题。但还是手贱把他们吹下来了。这一吹不要紧。  粗心大意的我 上电的时候,焊盘周围都没清理干净   只听啪一听。   我的天   IC  MOS   ..... 全部报销!!!! (一定要注意  清理焊盘  清理焊盘     血的教训啊
  没办法我就改了电源芯片通用神器 (迅维那种通用一体的IC和MOS)  改好后   还是带不起负载。  我郁闷啊
    求大侠和老师帮忙  帮我分析分析   到底是什么问题     跪谢了    万分感谢 万分感谢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后面的电容全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电容全换了

好吧 谢谢啦 今天晚上就回去换。  谢谢老师   给的意见

网友B:
你量下二极管有坏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量下二极管有坏的吗

现在的 IC外围电路全部拆解干净了。

网友:
换电源板 HKC  嘿嘿

网友C:
如果你确定前级无关的元件都拆掉了,在你换上通用电源模块后还是带不起负载,那说明是你的后级有问题。把后级的电容全换了(后级电容容量太大,用万能表测能充放电,个人认为不能说明电容的好坏),如果后级有5V稳压二级管也需要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确定前级无关的元件都拆掉了,在你换上通用电源模块后还是带不起负载,那说明是你的后级有问题。把后 ...

嗯  谢谢啦、  不过现在又有新问题。   现在一插电 整流桥的 位置就 打火 。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电容全换掉,我遇到过LG17的,电容没鼓包,连上驱动板就降压,还以为驱动板短路呢,后来查出一个电容没容量了

网友:
是不是虚焊了,要好好查查。

网友:
要不然就是桥坏了,只有换个试试了。

网友:
带不起负载 一般在5V电路上加一两个电容估计就没事了。、

网友:
当时把给7575供电脚那个电容坏了应该就好了。或者后面5V  12V电容换了。

网友:
如果你电容什么都换了,还不行,那么就要考虑驱动板问题了

网友:
开关变压器坏,通病....我今天就碰到三台,手中只有一个变压器,修一个,改装两个

网友:
开关变压器坏,这个板的通病

网友:
把大电容给换了

网友:
我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现在还头痛着呢,一连接屏线电压就下降12伏变3,8伏。5伏变1,8伏。变压器打嗝,不知该怎样继续下一步?

网友:
对,这个是通病,我遇到两例,故障和楼主描述的一样,空载正常,带不起负载,把电源部分除了变压器外换了个遍也没有修好——(变压器手头也没有),就直接换板子了,现在那块板还在这放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