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无线路由器怎么实现共同使用

楼主(2014-04-21):
我的两个路由器 全改好了 IP也不重复 为什么老是 断断叙叙 导致网络不稳定 求高手指点
路由器

网友:
如果确定两个路由都好的的话,就换个路由器试试。

网友:
我 的也 是 用线连2个路由器老是会掉线,求解

网友:
把你的两个路由器的距离要控制好

网友:
把路由器的LAN改了,就可以了

网友:
关掉一下路由的DHCP功能。用一个路由器分配地址。

网友:
lan对lan连接,改从路由器的网关,不要和主路由冲突,关掉从路由器的dhcp。

网友:
像楼上说,把从路由的DHCP关掉,另外还有,这2个路由的IP地址改为不同的,如一个为192.168.1.1另一个可为192.168.1.2

网友:
下级路由选AP模式即可

网友:
建议把IP地址改下不要相同

网友:
改一下lan口地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