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无反应

楼主(2014-04-21):
电脑电源正常  上电之后点开无反应  CPU风扇略微动一下就无任何反应了  这是板子哪里问题 求教

网友A:
ca

应该是芯片有问题吧,查一下是哪一个坏了,然后换掉就会好的。不要拿给别人修,人家要收你的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芯片有问题吧

有可能的是哪几个?

网友C:
这是上电保护了  要看是主板保护 还是电源保护  在做推断

网友:
换电源试了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的是哪几个?

你测一下是哪芯片坏了,就是那个啊。

网友:
故障描述不准

网友:
拔掉四PIN上电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上电保护了  要看是主板保护 还是电源保护  在做推断

这种说法非常有道理。顶

网友:
应该换个好电源试试

网友:
好了  U旁边是四路供电我拆了两路就好了

网友:
还能再次触发吗?可以再次触发是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上电保护了  要看是主板保护 还是电源保护  在做推断

说的有理---

网友:
和我的差不多,上点不亮,风扇可以转,一分钟后自动关机,在开机转一下就停,不知道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