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2140,出纸时候卡纸!有图!朋友们帮忙啊!

楼主(2014-04-21):
不会修打印机。自己用的兄弟2140前几天接口坏了,我直接把usb线焊接上去了!安装的时候有个排线坏了,我也直接焊上去了!

安装好以后4个灯闪烁,打印机清零后能打印了!但是卡纸。
红圈里是我焊过的地方!

网友:
看下硒鼓有问题没有

网友:
是不是没接好啊

网友:
检查一下,定影内部传感器有无问题。

网友:
检查下你焊过的地方,确保没问题。从图上来看,走纸有点歪。检查传感器的线有没有插错,定影温度传感器的接头和一个纸张传感器的插头可能插反。定影组件本身有没有拆过?有没有安装好,有没有安装到位?可排除定影组件上面传的感器引发故障,看一下纸上面有没有字,有字的话,检查进纸位置的传感器,没字的话,看一下鼓下面的传感器……总体来看,像是定影部分没安装好。还有注意最初的4个灯全闪,如果不是因为有线没插,请考滤是否插错线或是短路引起的板卡损坏。

补充内容 (2014-5-2 14:07):
上面说错了,2140的线不会插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