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608拆机

楼主(2014-04-21):
遇到一台HP2608一体机,请教一下高手,按键板怎么拆下来啊?想把扫描的玻璃板拆掉,但是按键板压着呢

网友:
  终于弄好了,在弄坏了一个卡扣的情况下,终于把按键板拆下来了。 。拆开以后才发现,居然还挺好弄。

网友:
呵呵,弄过了就知道了

网友:
  一回生二回熟,下次不会弄坏卡扣了。用螺丝刀按下插孔里面的弹片  ,往下拉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