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7300GT显卡,加焊后点不亮了,报废了

楼主(2014-04-21):
过程是这样的,首先在核心芯片加注助焊剂(松香和酒精的调和剂)。然后先200度热风枪吹1分钟,然后250度吹1分钟,然后300度吹1分钟,然后350度吹30秒,只听见叭的一声,心想肯定出问题了,果然等上机后点不亮,哎...

网友:
估计你吹显卡的核心了,350度加热可以,但一定要循环加热四周

网友(2014-05-27):
怎能用热风枪了,几分钟能搞定,那别个买焊台不是亏大了

网友(2014-04-21):
楼主悲催了,话说我也遭过一次

网友:
估计只能换了

网友A:
bga温度过高且时间过长,再说7300gt的显卡核心本就不耐高温的,经不住长时间吹

网友:
引用 网友A:
bga温度过高且时间过长,再说7300gt的显卡核心本就不耐高温的,经不住长时间吹

是啊,这个就是维修的难处,谁知道每块显卡的温度参数啊,这个只能摸索

网友:
我想买个台呢一起买吧有工具就好干活了

网友:
桥内部锡珠炸了!

网友:
350温度太高了

网友:
估计是锡珠炸了,如果真想修重植试试

网友:
建议还是上基地BGA吧,CF260也行,温度可控,不用老闻毒烟了

网友:
bga温度过高且时间过长,芯片就开裂了。

网友:
有清脆的声音,应该不是锡珠的事,应该是芯片炸了。350如果不炸的话,楼主有希望吹到550度5秒。

网友:
楼主,你干嘛吹那么久?化了就差不多啦?

网友B:
二百五都很高了啊,楼主还上到三百度真是牛逼

网友:
最好还是用BGA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百五都很高了啊,楼主还上到三百度真是牛逼

这个不一定的,我上次250度搞一块显卡不行,后来300-350度搞好的,所以说温度不是绝对的

网友:
你的焊膏不会太好。

网友:
哈哈,亮机卡而已        没什么很可惜

网友:
上BGA 这种卡  一般上部210  下部270 开始松动

网友:
垃圾显卡废就废了吧。

网友:
加热BGA,最好是有BGA焊台

网友:
没用焊台的太考验手感了。

网友:
爆桥了,还亮个屁啊……

网友:
我也用热风枪吹坏过。汗一下

网友:
顯晶爆了~~~~

网友:
其实我自已的三星笔记本显卡虚焊也是用热风枪吹的,直接300度吹了大概5分钟,然后等凉了就开机正常了.第一次吹后用了半个月,

网友:
楼主还厉害 这样都可以 以后小心点 涨姿势了吧

网友:
话说我都是用风枪上下预热好,在开始加热

网友:
升温太快了,首先要预热台烤一下驱潮

网友:
我也爆了好几个,要看无铅有铅吧。最好是把锡珠弄成有铅

网友:
呵呵。加热时间太久了吧。

网友:
我上次用BGA加焊显卡,上部225度 下部270度,结果把GPU弄坏了 是第一次不会搞

网友:
看锡珠的含铅量吧
这种事情不太好说
我也吹费过
板子都吹报废了

网友:
7300的显卡直接扔了吧

网友:
没得用了

网友:
这卡没用的,不值几块钱

网友:
说实在的,一个风枪想下芯片有点难度,必须在下面同时加热成功率才会高,最高温度也就是230左右吧,不要太高了。多等会就会掉。

网友:
这种情况,我自己吹坏了三块,一块6570,一块7300,还有一块4670,哎……还是要用BGA,用土炮还是不大好控制

网友:
7300GT有一块,话说我认为是NV功耗能比做的较好的一种了,看现在的功耗比。。。

网友:
用BGA吹啊。风枪还是不行的吧

网友:
大家手法都不一样,显卡和台式机桥片我都是用土炮 这货上BGA不值得。只要是桥的问题我还没加坏过

网友(2014-05-27):
怎么不用BGA呢?热风枪的温度很难控制的

网友:
没这样搞过,一般我不管芯片的耐温,只管锡珠是否融化。

网友:
呵呵,BGA做250便是顶了,风枪还能吹这么高芯片不爆才挂了是吧。

网友:
楼主这焊工还有待提高啊

网友:
呵呵 买机器吧 我有台380B 要处理 谁要

网友:
可能調得太高了。。 7300一般250度都可以了。。

网友:
风枪温度过高,主要是手法

网友:
显卡温度核心每一块的都不一样的。上BGA的话230也差不多了,最主要的是温度要均匀时间要控制好,高度也要弄好。

网友:
这卡现在便宜,当成经验就好

网友:
楼主太牛比了,温度别太高,你用的风枪受热面积不均允再加上温度过高所以能听见很美妙的声音,要是350度的话就别吹芯片,吹主板是最安全的,但是会把主板吹变形或发黄 糊了 糊了 糊了

网友:
你这温度也算高了点吧。。

网友:
7300 的显卡一般很220度都可以了。。

网友:
7300在宏基本上简直就是垃圾废品。

网友:
你这种发法,,就是要爆的啊

网友(2014-06-28):
350度应该是太高了 我觉得280度吹 应该是可以的 呵呵 不行就用光波炉哈哈 我试了效果不错噶

网友:
搞维修的不能少这钱,还是买BGA吧

网友:
一般来说用230-240度的温度吹3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焊台是这样的,用风枪吹没有吹好过。

网友:
220吹不化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