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主板更换VGA接口

楼主(2014-04-21):
用热风枪拆掉接口后,怎么清理主板上面的孔锡呢,就是小孔隙,我风枪450度,7档吹的话,还是吹不通,板子都是气泡了,还是吹不通,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网友:
这个要用锡炉的   我也用风枪换过 这个要慢慢的吹,最好加焊膏  ,要不就用油铅的先点下 ,然后要用吸锡枪吧锡吸出来,,,,

网友:
这个对烙铁要求相当高

网友:
风枪吹下来然后用吸吸枪把锡吸走就OK啦!

网友:
风枪加吸锡枪就可以了

网友:
热风枪,吸锡线,吸锡枪,就这点东西,

网友:
主板立起来 一面风枪吹要那个要融化的锡 另一面吸锡器吸小洞就通开了

网友A:
用风枪大范围的取掉接口.要是风力小的风枪就用吸锡器辅助通孔..风力大的用小口径风嘴直接都能吹通..别长时间的对一个点咯..这些东西都是需要时间练出来的

网友B:
我用风枪换过很多啊,用锡枪搞啊,接地的用烙铁烫久点,烙铁温度400°。风枪温度400°,风速3就可以了

网友:
热风枪搞不定的话,就弄个小锡炉,方便极了

网友C:
用铜铬铁加吸锡丝 相当好用 不信试试 经什么风枪都管用

网友:
我用风枪吸焊器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风枪换过很多啊,用锡枪搞啊,接地的用烙铁烫久点,烙铁温度400°。风枪温度400°,风速3就可以了

看不懂啊,你到底是用风枪,还是锡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风枪大范围的取掉接口.要是风力小的风枪就用吸锡器辅助通孔..风力大的用小口径风嘴直接都能吹通..别长时 ...

我就是这样搞的,但是风力大用小口径风嘴,只能吹通VGA接口大孔,里面的小孔吹不通啊,温度达到450度,时间长点,就把主板吹气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铜铬铁加吸锡丝 相当好用 不信试试 经什么风枪都管用

具体怎么搞呢

网友:
你还是先用电烙铁先加点焊锡丝,然后在用吸锡器吸比较好一点。

网友:
加点锡,用吸锡器。

网友:
加点锡  风枪加热直接把头弄进去 尖嘴钳子用点力锡一化就焊上了 不用把洞一个个镂空

网友:
用烙铁拖锡不是更好,完了用吹锡器吸掉,风枪吹容易变形吧~

网友:
有小锡炉的话会比较方便一点的

网友:
你温度这么高 风速这么大当然气泡啦 我一般是350 4档的风速 用镊子轻轻翘一下就下来了

网友:
风枪吹,然后吸锡器伺候,慢慢练。

网友:
用风枪,,,吸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