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4-04-21):
   今天接到一个Y460的本,来的时候是不通电,报完价。叫客户留本,拆开目测主板没进水没有修过的痕迹。打各大电感的阻值,正常无短路,通电测量无3v.5v。以前经常修到这边的电容漏电,所有不管三七二十一 换之。涛声依旧。。。上论坛看了 下 说着机器显卡坏的多  开关板上的也坏的多  但是没看到不通电的维修。无奈下找了个图纸 我的版号DAKL 2AMB8D0 REV 0 但只到个E0的图纸 没办法下了看看
    打开图纸找到pu9 这个机器的芯片是17020e 本来想找个芯片换的 但只找到17030e 不知道能不能代用 所以没换。没办法看看芯片的工作条件吧

  VCC、EN_LDO、NC、VIN、LDO都有在看看EN1、EN2   1.2v不对 这里是3.3v才能开启 查电路 发现它是由7脚LDO经过PR13710K电阻分压来的,测电阻阻值36.7K  换之 。 电压有了   待机电压出来了

开机电流哗哗上去了    这个电阻图纸上找了好久 可能是图纸不一样吧   - -电容也被我换了 以前修的时候很少看图纸,因为很多图纸都找不到也看的不是很懂 一般能修的尽量没看 这次看了图纸少走了弯路 论坛上的图纸还是很少啊 希望可以完善点    新手第一次发帖  大侠们给点分吧

网友(2014-07-15):
这也是个通病。遇到过好几台

网友(2014-05-13):
高手啊

网友A:
一针见血,技术不错,运气也不错。。

网友:
思路很清晰的维修,赞一个。

网友:
都是高手啊, 佩服

网友:
楼主不 错  技术真好

网友(2014-07-15):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2014-04-21):
楼主功力很强啊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强啊

网友B:
3v 5v的电容是多少,经常坏吗

网友C:
LZ经常不看图纸修,3V,5V电容是那个啊?怎么不发图让我们新手看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针见血,技术不错,运气也不错。。

是啊 图纸不经常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3v 5v的电容是多少,经常坏吗

  有的时候漏电换了就好 量的话我量不出来 都是直接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经常不看图纸修,3V,5V电容是那个啊?怎么不发图让我们新手看看啊……

- -电感旁边的啊 图上不是2个330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的时候漏电换了就好 量的话我量不出来 都是直接换的

电容是330那种?

网友:
电容漏电是什么症状,电压不出还是出了掉

网友:
楼主这就秒了啊 厉害

网友:
很普通的问题,楼主处理的很清晰

网友:
高手。。。。有速度修机

网友:
谁能解释下LDO什么意思啊

网友:
电阻阻滞变大了?

网友E:
挺谦虚啊 不看图纸 都这么牛 第一次看图纸 就搞定啦 我倒是懂点 眼睛不太好用 看着看着上面就跑线啦 点位太多啦 不好搞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

网友:
楼主谦虚了,还说自己新手,应该是个高手啊

网友:
修机器难度越来越大,好多没图纸了。这个有图纸修起来舒服多了。

网友:
学到乐乐饿了了

网友:
这种机器
EC bios  也爱坏呀

网友:
a a a a bbbbbb

网友:
有点看不懂,LDO经PR137分压的是2.5V的基准电压,怎么和EN的3.3v有关系

网友:
楼主好技术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有的时候漏电换了就好 量的话我量不出来 都是直接换的

换电容是换个头大小差不多的还是一定要查图纸换不小于原本容量的才行的,菜鸟问一个,谢谢,

网友:
经验好,高手哇!

网友:
帖子咋么被屏蔽了?不让菜鸟学习了?

网友:
楼主思绪缜密呀,对于菜鸟的我来说修机器没思路呀,学习啦

网友:
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吗,,,蒙对了

网友:
刚开始学习修笔记本,过来涨涨经验

网友:
佩服楼主的技术,什么时候我也能这样的技术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给我们这些新手也能看的懂,挺好的,而且讲的也都能看懂,支持~!

网友:
17020E怎么长得那么像6237,8206B,好熟悉的芯片。。。

网友G:
查信号,工作条件必须有图纸啊,不然盲修会把问题弄大的

网友:
原来是电阻阻值变大造成故障。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挺谦虚啊 不看图纸 都这么牛 第一次看图纸 就搞定啦 我倒是懂点 眼睛不太好用 看着看着上面就跑线啦 点位太 ...

修板子,不可能拿到一板子就去找图纸看的,有时一天来过5-6台机根本没有时间去找,先扫一遍板子,实在需要查线路再找图纸,这样时间再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电容是换个头大小差不多的还是一定要查图纸换不小于原本容量的才行的,菜鸟问一个,谢谢,

换电容尽时做到,个头和颜色一样就代换,最好是在相同电路里去拆电容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查信号,工作条件必须有图纸啊,不然盲修会把问题弄大的

盲修是在一定的经验和技术的情况 做到的,技术到位,不会把问题弄大。要是一天把时间花在找图纸上,估计一天的生意也就那样了。所以得看情况。需要图纸的时候还得细查,可以放下图纸大胆尝试的时候还得大胆这样才有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H:
盲修是在一定的经验和技术的情况 做到的,技术到位,不会把问题弄大。要是一天把时间花在找图纸上,估计 ...

修ASUS板子时,用图纸和点位是最多的。

网友:
图纸不经常看的--一针见血!

网友:
lz还是不错的加分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板子,不可能拿到一板子就去找图纸看的,有时一天来过5-6台机根本没有时间去找,先扫一遍板子,实在需 ...

呵呵 功底好深啊

网友:
很厉害  学到了很多呀

网友:
楼主威武,很强大

网友:
正好有个不上电的,试试

网友(2014-05-21):
楼主说的电容是指那个电容,还有KL2的图纸坛子里有。我的就是在坛子里下的。

网友:
待机芯片和rt8206b通用

网友:
佩服这些经验修的人 上来什么都不看就直接换电容什么的

网友:
楼主真是一眼道破啊

网友: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一针见血

网友:
真心不错 细心决定一切 楼主加油

网友:
过了保护隔离,一般就检查待机了

网友:
思路清晰,芯片我觉得没必要上来就想换

网友:
感觉你这机器修的好简单

网友:
经验丰富呀?学习你一下?

网友:
也就修修通病吧

网友:
大师,内力深厚啊

网友:
修笔记本最怕没思路  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
运气真好呀

网友:
这个电阻都给你找到了,楼主技术没得说

网友:
我的现在亮机掉电

网友:
我为啥就从来没修到过电阻变坏了的呢,看坛子里好像还挺多了

网友:
LDO这是分压出来的么?!!是由EN_LDO开启的,到REF反馈

网友:
这款机器  、以是通病、不过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分析可以的

网友:
运气不错!!思路更好!!

网友:
换的是什么电容

网友:
至少比我厉害

网友:
先查完条件再换芯片,不要盲目换芯片……

网友:
靠经验修,厉害,我只会按图纸。大部分图纸有的

网友:
高手啊, 佩服

网友:
不错不错 是从讯维学的吗?

网友:
有图一般都好修,没图没办法动手

网友:
思路很清晰

网友:
发帖和维修,那个时间更长啊

网友:
楼主不错。分析得很好。涨知识了。

网友:
电容漏电是滤波不良吧· 用风枪吹吹就可以试出来了

网友(2014-06-23):
y460好容易坏,已经接了4台3台情况和你差不多,一台显卡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之前遇上好几台了,都这样.
--淘宝晓献数码专营店 骗人,.保修发去三个月没发回.

网友:
想下个 BIOS 在这祖赚分了

网友:
hp_G4 2046TX 这个bis

网友:
DA0R33MB6EO bios ec的说有 求

网友:
还可以 有的芯片 0.几就开国

网友:
楼主这都能想的到 漏电有没有什么特征

网友:
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 分空开启有问提

网友:
为什么这么牛逼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清楚,帖子收藏了

网友:
问题虽简单但lz 目的是明确的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 楼主的图片很诱惑啊

网友:
肯定先查芯片工作条件在换芯片的

网友:
学习了,思路好啊。

网友:
楼主讲好,再详细就更好了,加分

网友:
一针见血,技术不错,运气也不错。

网友:
思路不错啊!我还得加油啊~

网友:
从图中看不出来EN和LDO之间有什么联系,图纸有问题?

网友:
思路清晰,赞一个

网友:
我也是不经常看图纸,感觉看了不但麻烦而且还不一定能解决问题,所以我比较喜欢经验极维修

网友:
电容漏电,一般不容易想到,也不好侧

网友:
楼主理论不错  赞一个

网友:
楼主你的联想LOGO反了啊。呵呵

网友:
楼主 这个也是通病吗? 没有遇到过

网友:
一起皆有可能,只有自己想不到的,只要有技术 总会抓到的

网友:
3V,5V电容是那个啊?怎么不发图让我们新手看看啊

网友:
这电阻换掉之前腐蚀了没

网友(2014-07-28):
老板你只有吃肉的份 我这有 肯骨头了 呜呜呜  ~~~

网友:
LDO 部分故障经典

网友:
楼主你技术太厉害了。不过我想问问,MAX17020 VIN公共点过来供电,LOD_EN,公共点分压过来开启,出现线性LOD, LOD这个脚的定义是有个约束条件吧,LODREFIN 这个信号如果直接接地应该出来的是5VLOD吧,而且 LODREFIN接地, LOD必须要供给VCC,才会出5V。 只有LODREFIN接VCC的情况下才会出现3V。没实物,5V LOD出来后给3V5V_EN当开启。   想不明白,出来问问。不喜勿喷。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啊

网友:
小伙子不错嘛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技术过硬!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对于我们新手来说,学习了。

网友:
这种电容只有凭感觉和经验换

网友:
学习了 不错的技术

网友:
楼主说的是很详细,只不过我没有碰到过换电容的Y460.

网友:
恩工作条件没满足

网友:
没图纸 就感觉修东西少点什么

网友:
3。5v会看图纸的很好修,我还在血点为图,软件还弄不懂

网友:
这种问题 会越来越多的  我修了还几个都是没开启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