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DIY 给台式机做个移动的便携无线网卡 U盘式

楼主(2014-04-21):
手上有几台老的平板,安卓2,以下的系统,放着也是鸡肋,想想还是废物利用吧,把里面的WiFi板拆下来,直接改成USB的移动便携WIFI,让我的台式机也用无线,、
先选外壳,板子比较宽,找了个3.0的外壳,放进去比较大,想了想时间长会发热,不好用热熔胶固定,之后选了个小的壳子,板子用油石把两边磨掉些

板子放在油石上来一张。找了个USB头焊接上去

下面的这个外壳中间有一个铝圈,可以做天线增强信号不错

板子多少长了些,不想剪掉了,直接把他压在壳子里,用一段铜皮黏在一起

最后手工的样子,和U盘没什么区别
插上电脑测试下
新硬件已经发现
别且自动装好驱动了

速度还可以和我笔记本自带的差不了多少

网友A:
除了供电和地线外,中间那两脚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供电和地线外,中间那两脚是怎么定义的?

和USB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供电和地线外,中间那两脚是怎么定义的?

和USB的一样 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改成USB的了厉害, 顶下

网友:
平板上的无线网卡本来就是通过USB识别到的,只不过集成在板子上面了。我修过平板上的WIFI附近有四根空着的引脚,那就是USB四根线了

网友:
此贴的创意很好  牛逼!我也效仿效仿!加分!!!

网友B:
这个没事多做几个   朋友需要可以给    省钱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事多做几个   朋友需要可以给    省钱买了

能有几个PO平板可拆的

网友:
楼主.你的系统是win8的吧

网友:
平板上的无线网卡本来就是通过USB识别到的,只不过集成在板子上面了。我修过平板上的WIFI附近有四根空着的引脚,那就是USB四根线

网友:
楼主用的是W8哪个版本的系统

网友:
有创意 学习了

网友:
和USB的一样 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改的真好  技术不错

网友:
有创意,就是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了

网友:
好 还哦阿訇阿訇啊哈

网友:
10几块的wifi,LG这么搞,,叫人家厂家怎么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