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拆宏基 ACER A500平板 换触摸屏

楼主(2014-04-21):
不啰嗦 直接上图吧

平板正面图

电脑背面图
拆后盖图,都是卡的,直接翘。电池组很给力,做工没得说,板子前后都有屏蔽罩

闪迪闪存

接下来给平板换触摸屏,再换触摸屏时要把所有的部件拆掉,只剩前框和触摸屏,之后用吹风机开热风对着吹,差不多是,就可以分离了,注意别搞坏液晶屏,拆下前框后,把液晶屏和触摸屏分离,用保护膜把液晶屏面贴好,目的就是为了不让落灰,擦起来太麻烦,之后按逆序开始安装(,注意触摸屏最后安装,因为新换得触摸屏要测试好才能装机,最后安装也是为了怕触摸屏和前框贴合会引起变形,造成触摸乱跳,当然,感觉技术好也可以不用全拆,直接拆触摸就好了,但还是觉得拆彻底些安全)
  装好液晶,底板,主板和其他部件后,开始测试触摸屏,先把触摸屏驱动板拿下来,接好排线,和触摸屏连接好,注意触摸屏排线不要打折,因为出现问题,不好退换货了

接好后开机测试。这时候的触摸屏和画面肯定是不对应的了,需要自己摸索这测试,先测试4个角的功能,之后按住某一程序不动,进行拖拉测试,先进行对角线,之后围着4边画圈,如果在某一位置,断掉,那肯定是触摸屏有盲区,可以要求退换货了
测好以后安装触摸屏,先把排线按着一定的弯度,打弯,不过要注意不要把排线折坏,有一定角度好安装进前框就好了,之后撕掉双面胶贴纸,最后撕掉液晶的保护贴膜,粘贴触摸屏,
最后结束

网友:
这么复杂 比ipad还复杂啊

网友:
确实很复杂

网友:
修这个如何收费,新的才卖多少钱呢

网友A:
怎么你什么都 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你什么都 修啊!

为了生活  没办法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你什么都 修啊!

我买配件  有修的就帮忙换下  加点手工费

网友:
勇于挑战自己 才是真呢 也没事的 会好的呢

网友:
学习了。留个记号。以后用得着

网友:
这个过程需要小心操作。还真是个技术活。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学习了。我好想学呀。

网友:
平板都差不多的结构

网友:
都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都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
楼主好技术啊

网友:
呵呵~~~确实哦~~现在光修电脑不行了~~要全方面发展才行~~~

网友:
我连游戏机 PSP XB 平板 都修了。。。没办法了

网友:
这个平板我修过一个白屏的,还带底座的。换触摸屏是不怎么好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