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70开机卡LOGE

楼主(2014-04-21):
昨天接到台联想V370开机卡LOGE修了一天没修好前来求助,机子裸板 刷过BIOS 换过CPU  内存 桥  显卡也拆下来重只过  声卡网卡读卡器那个芯片也拆了  问题还是一样的卡到一半不走  USB外接键盘按大小写没反映不过CTRL+ALT+DELETE会重起 重起后还是一样卡哪不走了  见图 屏上面的线是屏的问题哈 其实是嫩个的客户说他在家用的时候进系统慢就打了一下键盘就一直卡到LOGE了硬盘以经着打坏了  主板没有变行  不知到是不是主板里面断线了

网友A:
呃   这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啊   卡log 一般都是USB口有短路导致的

网友B:
一般是某项功能不正常,查查USB,对地组织,另外你不要总裸板,你插上原装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某项功能不正常,查查USB,对地组织,另外你不要总裸板,你插上原装屏试试,

USB都看过了没问题  原装屏我也式了的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呃   这是修好了还是没修好啊   卡log 一般都是USB口有短路导致的

没修好啊

网友:
最后修好了没! 分享下

网友C:
我上次修到过 联想G360  跟你的故障 一样。最后是独显供电没出 导致的。。。。。。

网友D:
外设没卡的话就考虑桥吧

网友E:
sb  NB都有可能引起。

网友:
这种不好修哟.上次我一个卡LOGO的硬是没有修好

网友:
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F:
HM55的桥的话 换个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设没卡的话就考虑桥吧

已经换过了!还是依旧

网友:
双桥合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HM55的桥的话 换个桥试试

HM65桥换过了!

网友:
那么就插上光驱试试,我以前就碰到过检测不到光驱 硬盘卡LOGO的

网友:
这个机器卡log论坛上面好像有这个,你搜一下

网友:
查独显工作条件。

网友:
一般都是南桥和南桥管理的外设引起的 ,慢慢排除把

网友:
卡LOGO时 各路电压是否都正常! 测下

网友:
档LOGO 是外设有问题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上次修到过 联想G360  跟你的故障 一样。最后是独显供电没出 导致的。。。。。。

哎我的这个偏偏就出了这个电压的电压全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sb  NB都有可能引起。

嗯  EC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