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BIOS刷坏求助。

楼主(2014-04-21):
各位大神好,小弟对维修是小白。纯求助。
情况是这样的:小弟一台清华同方k40a笔记本,主板 S42 MB NPB VER,因为接320G硬盘经常死机(之前接的160G没问题),所以刷新了本论坛提供的s42q的BIOS一枚,刷新时BIOS文件通过校验,以为没有问题就刷了。刷完后出现3种情况:1.电源、电池、键盘指示灯全亮,黑屏不开机。2.第1种情况通过,可以开机,但卡在LOGO画面。3.长时间不开电源后,再开机可以通过第2种情况,能正常引导到XP启动菜单或纯DOS的盘符,然后任何操作即死机。
我保存有原来的BIOS,不知道bootblock盲刷的办法适不适用于我这种情况,而且我也不知道这块板子bootblock的启动热键,fn+b、fn+ESC、win+B、win+ESC、WIN+R、FN+R都试过了没用。有没有大神知道这块板子bootblock热键的,小弟感激不尽。
我也想过用编程器,但找不到这块板子的BIOS是哪一个芯片,也没有jspi1接口。
现在求助各路大神,有什么办法能让这块板子起死回生吗。非常感谢。

网友A:
主板上的bios就跟mos管一样的  只不过要大一圈  上面一般有25L32   25Q32   25Q42   Q16什么的标志  在南桥或者EC旁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的bios就跟mos管一样的  只不过要大一圈  上面一般有25L32   25Q32   25Q42   Q16什么的标志  在南桥 ...

好的,非常感谢,我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