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5不开机

楼主(2014-04-21):
HP CQ35 板号 LA-4731P客户拿来不开机,说有时候能开机,没有检测出来开机的情况,拆机,发现电源口指示灯不亮,刷BIOS后灯亮了,测试待机+B,+5VALW,+3VALW,按开关电源口指示灯灭,待机3.3V,5V没有了,在从新插拔电源电源口指示灯亮,测3.3V,5V后期没有短路,测EC供电正常,测晶振有压差,测ECRST#电压 3.3V正常,测EC 127角 AC_IN  3.3V正常,测EC 16角 LID_SW#正常3.3V测EC_RSMRST#电压0V不正常,断开PR317测得两边都没有电压,后来检资料是上电后才发出EC_RSMRST#信号高电平,点开关键没有变化,断开PR317  2角有高电平3.3V,证明是被RT8205A拉低

证明芯片的问题,找芯片没有找到,打开PDF查51125角定义,可以用,上51125测试,不开机,检查发现是芯片没有焊好,从新焊接正常,加电亮机

网友:
分析的不错,很清楚,学习了,

网友A:
意思就是电源管理芯片空焊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性能不良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思就是电源管理芯片空焊

是有问题,不过能发出来3.3V 5V电压

网友(2015-10-26):
不错比较详细

网友:
芯片空焊?楼主的焊工不到位啊

网友:
看来楼主的焊接还得加强啊,还有,这个PWM的供电芯片特别要注意,如果上管的G级虚焊的话,可能烧一大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