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4-04-21):
打电话一直无感光,拆开后把感光线拆出来不装进去右手捂着打电话可以感光,一切正常,但是装好之后就又是不行了,放耳朵那没反应,屏幕一直亮,哪位大神知道帮帮忙
iPhone

网友:
是不是装机时有东西压倒了或者装好后被什么东西拉低了呢 将排线一个个排除一下

网友A:
用东西把感光的两个小原件隔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