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卡式机不懂自动停机应怎样修

楼主(2014-04-21):
图中红框线路板正常,二条线各有9V电压
我估带播放时线圏二端是没有电动势的,若卡式带去到尽时线圏二端时有电动势那支捧会向下,那就会自动停机
试过按播音键,用手推图中藍色框,但不停机,应不关事
不明白这结构是怎样自动停机
请各位指点谢

网友:
这机子古董哦呵呵

网友:
楼主好雅兴 啊,研究起这个来了

网友:
应该是有个行程开关到点碰触,或有个光电检测到位机构的装置,仔细查看吧,好久好久没碰过这个了

网友:
有个压带杆的,你装磁带观察一下,一般播放时会往下压的!走带尽头在力的作用下磁带被拉直,压杆往上抬完成停机或翻带!十多年前玩过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