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认U盘

楼主(2014-04-21):
手头有一块主板,在开机自检完成后插入U盘都不能认,如果在开机之前插入,进BOIS能看到U盘已经检测到,保存退出,系统能看到U盘。但插鼠标键盘,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况,都检测不到。USB电压正常,有5V。BOIS已经重刷过了,系统重装过。怀凝是南桥,可在开机进BOIS又能检测到U盘,还能用U盘启动电脑装系统。请教各位高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好巧 我这也有一块昂达的小板我在研究从哪下手呢

网友:
是不是吧BIOS把U盘 屏蔽了。

网友:
有这怀疑的时间直接把南桥做了,打消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