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特殊报错

楼主(2014-04-21):
  一开机屏幕提示dell笔记本D610 开机提示**MANUFACTURING MODE: LEVEL[67]    请按fn加x回复系统正常启动。这个不是软件问题。bois刷过了,故障一样。请问哪位大神有方法修好、希望指点指点!

网友:
直接更换南桥

网友:
戴尔D610开机进入工厂模式(MANUFACTURING MODE)

最近修的一批戴尔D610的主板,其中有一块开机进入MANUFACTURING MODEEVEL[67]模式,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真是不知所措,于是上网查查资料,但网上大多数也没有肯定的说法,我就是只好自己慢慢研究,由于这种情况比较特殊,开机一切正常,能够显示等等就说明主板供电电路部分基本上正常的,只能按照从易到难,从简单到复杂的流程来处理,先换密码芯片,因为这款机器很多问题都是密码芯片引起的,换完密码芯片后仍然是一样的故障;接着再换BIOS芯片,换了BIOS芯片后再试机还是一样;接着再换I/O芯片,换完I/O芯片后试机能够出现开机LOGO但会死机,强行关机后再开又自动进入工厂模式;最后换就南桥芯片,换完南桥后试机就正常了。如果换完南桥还不正常的话我就准备换时钟和晶振了,希望其他同事以后碰到这种故障不要再走太多弯路,直接干掉南桥的成功率会比较高。老帖子了,看看

网友:
呵呵,虽然还没试,但是很感谢你们

网友:
遇到了 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