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有哪位在修东芝C600独立的机器。帮下忙

楼主(2014-04-21):
如题东芝C600的机器。
做显卡的时候边上掉了两个电阻,现在不知道是多大了。。
如下图。。

红色区域有两个电阻。帮忙量下多大的。谢谢。。

网友:
昨天修了个索尼SZ58N摘显卡忘记1脚位置了,还是找淘宝图片搞定的,没有丝印的板子伤不起

网友A:
你找淘宝  你看下 就知道在哪了  大小 你就看个头的大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找淘宝  你看下 就知道在哪了  大小 你就看个头的大小

这个电阻可以看出多大阻值的。。
你真牛。。我没到那一步。。没这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可以看出多大阻值的。。
你真牛。。我没到那一步。。没这么厉害。。

看错了 以为是电容

网友:
去淘宝找卖板子的吧,出点钱就行了,不然你去找点位图纸,再不然收块废板不掉件的那种

网友C:
C600好像是有图纸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600好像是有图纸的吧

英业达的。有图纸没点位。。不等于没有图纸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英业达的。有图纸没点位。。不等于没有图纸嘛。

呵呵,也是啊。那就只能蛋疼的等了,估计淘宝上你去看板子人家也不会给你看的

网友:
不知道就装10K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