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410L不能触发及休眠后暗屏维修

楼主(2014-04-21):
图纸用的是410M,绝大多数元件编号都相同,个别电路不同,完全可以在维修时使用。

故障一: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在不能触发时PQ56不导通(图中为N沟道,实际为P沟道)。量G极19V,显然不对,开始追查此信号。量得PQ61未导通,PR191、PD19两端均无电压。首先追查ACOK信号。ACOK由PNP三极管PQ40经8724LDO转化而来,8724LDO电压5V,PQ40 B极电压为高,也就是ACOK#为高,这是不对的。ACOK#正是充电芯片PU5 MAX8724的11PIN。充电芯片坏了?先量一下其工作条件,发现10脚 ACIN无电压。此电压由VA-1经PR81、PR82分压而来,VA-1肯定没问题,二个电阻拆下来量阻值都正常,此时只有怀疑MAX8724内部短路拉低了电压。加焊芯片无果,没有此芯片可换,陷入僵局。后来又注意到ACIN还去了一个地方,就是PQ39 D极。检测PQ39 G极电压在2V上下跳动,显然PQ39已导通,拉低了ACIN。跳动的电压来自哪里?只有一个地方:ACOK#经PC91漏电而来。
至此有时能触发有时不能触发的原因大白了:关机后PC91左侧有一点余电,使PQ39导通,拉低ACIN,芯片8724因而置高11脚ACOK#,使PQ40截止,ACOK为低,导致公共电压VIN不能产生。如果关机后时间较长,PQ39 G极余电放完,不足以导通PQ39,则芯片10脚ACIN始终为高,11脚ACOK#也一直置低,公共电压VIN就顺利产生。将PC91取掉,后来干脆来个更彻底的,将PQ39也取掉,此故障修复。注意图中还有一个ACOK分压产生的ACIN,送往EC,和芯片的10脚ACIN是不同的二个信号。
故障二:笔记本合上盖子休眠再打开时,笔记本暗屏。这个就是休眠键的问题,尘土淤积,不能弹回,酒精清洗即可。

二楼说的对啊!而且那大一整张图就算点开也看不清楚电路

网友A:
楼主应该多搞些图片,文字太多会显得枯燥 看不下去啊

网友(点评):
图片太多更杂乱,失去全局概念。所有信号相互关联,是一个整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多搞些图片,文字太多会显得枯燥 看不下去啊

你如果在这个图上都找不到元件编号,那就很成问题,不合格啊。

网友B:
我认真看了一下   PQ56图上表的是P沟道啊   楼主看错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认真看了一下   PQ56图上表的是P沟道啊   楼主看错了吧

确实是P沟道,厉害,我看错了。

网友:
恩分析的可以就是 没有图 。。。慢慢看还是看的清楚的   ACIN去的那个 PQ39那部分怎么不传上来呀

网友(点评):
PQ39都在图中,左下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