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暗屏求救

楼主(2014-04-21):
我有一台联想G470笔记本,故障是,开机正常 ,有手电筒的光线下可以看到有图像.不知那里出问题了.还请高手指点指点

这都求救?你那“正式维客”的等级怎么来的哦??

网友:
灯管或休眠开关

拜托,G470有灯管,高压......吗?
LED有灯管吗?

网友A:
这个要慢慢排查  灯管  高压  屏线  主板供电

网友:
换张屏试试,看看是不是屏上的高压问题啊

网友:
G470好像是LED屏吧。

网友:
开关板上有个三极管,烫的话去掉

网友:
楼主不是我们同行吧???还是到维修店让师傅给你查查吧。。。。

网友:
看看屏街口有没有松动,不然就一点点的查吧

网友:
看 高压板的开启信号  休眠信号 可多了

网友:
G470 好像是LED  你换个屏试试  确定 上面问题 还是下面的问题

网友:
换个屏吧...

网友:
LED 的屏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慢慢排查  灯管  高压  屏线  主板供电

G470LED的了

网友:
没背光,那你查升压板上电都有了没,开启电压是否正常,都有那就换屏了........

网友:
刷BIOS看看 还有看看EC 或屏供电

网友:
屏的生涯有问题

网友:
G470不是LCD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