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 MS-G31MEL断电后几秒会自动上电

楼主(2014-04-21):
铭瑄 MS-G31MEL系统关机断电后几秒会自动上电开机,没查到哪里出问题了,有谁修过类似故障吗?

网友A:
没断开ATX自动上电是吗?要把故障描述清楚呀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GB的南桥会出一些很怪的毛病,,

网友B:
铭瑄的我没有见过,但是有见别的因为外设坏了导致关机自动上电的,别好不好的去动桥,GB的桥怎么了?是爱出问题 但是什么东西都去动桥那风险就大了,查查看看是不是电源排针接口的绿线三极管坏了,只能跑线,这杂牌没有图纸只能跑线了

网友:
楼上正解,从绿线跑线,过三极管就查三极管,三极管完好或者绿线进io就先查SLP_S3,SLP_S3正常就查查IO工作条件,还正常就换IO,SLP_S3不正常就查PWRBTN,PWRBTN正常查桥工作条件,还正常干桥,PWRBTN不正常查IO...............................不行我就不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铭瑄的我没有见过,但是有见别的因为外设坏了导致关机自动上电的,别好不好的去动桥,GB的桥怎么了?是爱出 ...

你说的我觉得还是靠谱点.先不管什么去干桥万一不好不是浪费时间和电费..在关机的时候测开机排针看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测IO的脚位的高低电平..查看IO是不是管开机时序的.要是管的话代换IO要的成本还是要一点咯

网友C:
拔掉电源,重新插下,看看会不会自动开机

网友D:
把外设都拆了,留下裸板,查IO到绿线的线路,正常的话换个IO,还是不行的话试着把网卡也拆了,有些网卡坏了也会导致网络唤醒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外设都拆了,留下裸板,查IO到绿线的线路,正常的话换个IO,还是不行的话试着把网卡也拆了,有些网卡坏了 ...

网卡可以正常上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拔掉电源,重新插下,看看会不会自动开机

这样是不会的,进系统后关机了才会,或者短接POWER针断电后也会自动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断开ATX自动上电是吗?要把故障描述清楚呀

已经描述很清楚了啊,进系统关机或直接短接POWER针关机后稍等会就会自动上电。

网友:
换南桥边上的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