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清洁引起的问题

楼主(2014-04-21):
客户拿来一台联想Z460 版号 LA-5753P/   此机温度特别高,然后我就开始扫灰。打油,涂硅胶,加铜片。一直正常。然后上电。然后就粗事了。进到LENOVO的LOG的时候就无图像显示了。但是屏幕还是亮起的【外接也是一样。但是偶尔要花屏。大花】。也不是白屏。也不是暗屏。点了几道都是这样的,然后再点屏幕就是黑的了、也不出现LOG了。【就像是退游戏的时候要黑一下那样的效果】然后一直找原因。但是途中有几次试的时候偶尔也要出现LOG。但都是一闪即逝。我加焊了显卡,重置了显卡。刷了BIOS.加热显存。【加热显存大多数情况下是出现log然后一闪即逝】查供电啊这些的。到现在还没弄好。都没思路了。他们说显卡死了。但是死了为什么偶尔会出现lenovo呢。AMD的CPU也换过。求大神讲解一下。

补充内容 (2016-1-30 12:58):
现在想想           难道是我上厕所没洗手?             呵呵,

网友:
我想搞显存。但是不会搞没经验,----------------------------------------机器已经好了。是显卡死了。是我的错。还是师傅有经验,最后直接点了一下然后换了个显卡,诶。啥也不说了,吃一堑长一智。不知道我这智涨了没。

网友:
大多是显卡原来就有问题了。

网友:
看起来苦命人,同情一下,没办法。

网友:
悲催了  内置无线网卡 坏了有时候会进系统就黑屏

网友:
楼主悲剧了,我唯一悲剧的一次是把显卡的座子不绝缘的一面打上螺丝,结果短路,还好师傅神功把机子修好了。。。。

网友:
以后好小心 。。

网友:
你看你的操作有没有引起什么问题 比如电阻碰坏了 ……
这种问题一定要和客户沟通好

网友:
拿了铜片试试,是不是你没绝缘好,铜片压的把显卡短路了

网友:
清洁也是有风险的 以后还是小心点

网友:
清灰之前没开机看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