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代笔记本CPU的识别方法!

楼主(2014-04-21):
请问各位大师们二代I系列的笔记本CPU怎么看型号!

网友:
CPU有代码 比如 SRO4R之类的 之后就查这个型号的就可以了
有个表格 供参考

网友:
看芯片组啊HM65几是2代U

网友:
看CPU上面的型号啊, 2开头的就是2代的3开头的就是三代的

网友:
这个百度来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