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 不触发 待机0.25

楼主(2014-04-21):
dell  N4030  不触发 待机0.25  待机有点偏高
测试 无3.3V 5V   本着先简单 后难的原理 : 刷EC BIOS 后还是一样。因为手上没有线路图 只好测量3.3V 5V 待机时就会产生,所以检查3.3V 5V
发现 3.3V 低端管短路。拆掉后还是一样短路 把CK=DC 拆掉还短,发现3.3V 的滤波电容短路拆掉后不短路了。找个料板更换了 51125 低端管 后
加电正常开机。。。。待机恢复正常0.008

网友:
待机过高明显短路

网友:
修好就收获了

网友(2019-06-17):
最后是滤波电容短路了,思路不错

网友:
待机偏高可以摸摸看哪里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