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不开机

楼主(2014-04-21):
电源板上有鼓包电容,换掉之后能开机了,当时试机没问题,第二天又开不开机了,然后重装之后又好了,这是哪儿的问题??????请大神解答

网友A:
一开始什么问题 换的那个电容??

网友B:
你可以先检查下开关!然后通电量测后级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开始什么问题 换的那个电容??

没有12V和5V  12V输出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先检查下开关!然后通电量测后级电压是否正常?

没问题、、、、

网友:
现在指示灯是什么颜色的 加电指示灯不亮??? 不开机 怎么不开机 指示灯 亮不亮 指示灯亮就说明电路没问题 指示灯不亮 你就给我追问 我告诉你

网友:
5v12v出来的滤波电容全换了。。

网友:
电容没换好吧,全换了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