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10G 一开机 没多久 就掉电 BIOS 刷过了 没有大电容 不知道从何下手

楼主(2014-04-21):
宏基4710G 一开机 没多久 就掉电 BIOS 刷过了  没有大电容 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上 看了 刷 BIOS 能解决  可是试了 不行

网友A:
有的时候 能进系统 用一会  有的时候 一开机 就断电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时候 能进系统 用一会  有的时候 一开机 就断电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你查下温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