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突然黑屏关机,之后再也开不了机

楼主(2014-04-21):
联想Z360,在使用的时候,突然黑屏关机,之后再也开不了机,外接电源也开不了。所有指示灯都不亮,电源指示灯也不亮。开机 无任何反应。请问是主板短路了吗,还是其它问题。请教高手,怎么解决 ?

网友:
问题都没说清,怎么判断

网友:
插上可调电源看看电流怎么个变化,再就是把问题说具体点

网友:
问题很模糊

网友:
看样子是主板出问题了,

网友:
你不是做维修的,鉴定完毕

网友:
。。。。。。。。。。。。。应该是停电了

网友:
就是不懂才来这儿请教的,谁也不是一开始就会修的。大师们耐心点儿行不

网友A:
接可调电流0.0020  0.6000   1.13有时2.13  有断跳动   是短路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可调电流0.0020  0.6000   1.13有时2.13  有断跳动   是短路了吗

你这是可以开起  点不亮            简单的先来    先拔插下内存

网友:
但是所有指示灯不亮,开机无任何反应。
并且电流跳动没有规律

网友:
再就是把问题说具体

网友:
接可调后,不按开机键,电流自动跳动   0.002  2.39  0.019 1.63    0.050 最后又到0.0020

网友:
看电流 你就看的出有没短路了啊 一般 不会短路的  先从的简单的   内存 擦擦 BIOS刷刷

网友:
一般不会短路,看来我把问题想得复杂了,应该换个思路。

网友:
笔记本主板没修过,真不知道从哪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