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E520真TM怪啊

楼主(2014-04-21):
拿来不开机,待机0.01,刷个BIOS开机正常,反复测试正常,收工交货。。
隔两天又来了,同样的毛病,,,又刷一次拿走了。
又过几天,又来了,,,,我扯!再刷个bIos,TM的又开机了。。。反复测试一百遍啊一百遍,心虚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老这么不完没了的。。求救。

补充内容 (2014-5-12 16:54):
第三次送来拿下BIOS写时发现已不能写入了,看来真是BIOS坏了,换了一片,再也没返修了。

网友A:
换块BIOS芯片 试过吗

网友:
疑难杂症     什么桥啊

网友:
换个BIOS芯片试试

网友B:
可能是加热BIOS 附近的元件才好的,如晶振或它的电容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
晶振啥的摸摸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加热BIOS 附近的元件才好的,如晶振或它的电容

用风枪吹了试过,没用。。。我刷BIOS都是用烙铁的,而且只要一刷它在我手上始终都是开关机正常的。。。。邪滴很,真有点怀疑是BIOS芯片的问题了,用官方升级BIOS程序会失败然后同要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加热BIOS 附近的元件才好的,如晶振或它的电容

你说的也有道理,95280就在BIOS旁边,刚才我加高风枪温度在BIOS四周吹了一把,妹的,真的开机了。。。。。难道是95280这个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块BIOS芯片 试过吗

谢了,最后确实是换了一片BIOS好了。。。好长时间了差点忘了,来回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