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45GC主板无总线求组~~~~

楼主(2014-04-21):
七彩虹945GC主板无总线求组, 这个主板找不到图纸   让我跑了N就的电路,发现问题,由3.3VSB 经过822排阻到内存,测排阻VCC端有3.3的电压,另外那么没有,另外的一端直接链接到IO  83627DHG,  哎小弟是新手,对IO资料了解很少,现在这个情况是IO坏还是什么情况造成的,另外我应该把声卡网卡拿掉了,还是一样没有总线,在另外上假负载测 总线时钟没有   内核1.4  只有0.几  复位没有 两个主时钟有,PG有0.3
有师傅给指点下不?

网友:
W83627 DHG   90   RSTOUT2# SCL     89脚   RSTOUT3#   SDA  我晕菜 云里雾里啊  不是很了解啊

网友A:
七彩虹945GC主板无总线求组,这个是无总线供电还是什么;楼主说得不清不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七彩虹945GC主板无总线求组,这个是无总线供电还是什么;楼主说得不清不楚

测不到总线电压, 我在另外的好板上测的电压3.3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七彩虹945GC主板无总线求组,这个是无总线供电还是什么;楼主说得不清不楚

内存上测不到总线电压,如果接时钟IC 和IO  CPU上的VTT有1.2,大哥你能指点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七彩虹945GC主板无总线求组,这个是无总线供电还是什么;楼主说得不清不楚

时钟IC换过,IO换过  从好板上拆下来的,坏主板拆下了的装回好主板能用是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不到总线电压, 我在另外的好板上测的电压3.3V

你现在是内存没有总线供电还是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内存上测不到总线电压,如果接时钟IC 和IO  CPU上的VTT有1.2,大哥你能指点下不?

你的主板供电都不正常肯定没时钟啊;还有你测不到总线电压就上假负载跑线,一般这个总线电压是由一个3.3V经电阻上拉的,你跑线找到那个电阻或排阻,一般两端都有电压的,没有就换个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主板供电都不正常肯定没时钟啊;还有你测不到总线电压就上假负载跑线,一般这个总线电压是由一个3.3V ...

测不到总线时钟,PG也只有0.几伏,这个难到是要先修PG?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不到总线时钟,PG也只有0.几伏,这个难到是要先修PG?

你跑跑PG的线路看看有没有被拉低,时钟没图纸也难搞,就测测时钟芯片有没有供电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跑跑PG的线路看看有没有被拉低,时钟没图纸也难搞,就测测时钟芯片有没有供电什么的

七彩虹的主板没有图纸啊  CPU的PG  怎么跑  我去

网友:
VTT1.2一般直接由内存供电 通过一个场管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