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灯控在哪,求助!

楼主(2014-04-21):
5S灯控的位置,哪位大侠能给说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有木有人能帮忙一下,谢谢

网友A:
闪光灯?还是感应灯

网友B:
是说的闪光灯,还是屏的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说的闪光灯,还是屏的灯?

能开机,但是不显示,给屏供电的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闪光灯?还是感应灯

能开机,但是不显示,给屏供电的灯

网友:
那是电源芯片给的吧

网友:
电脑又抽了,不好意思。电源芯片?

网友:
在主板硬盘上面有个长方形的黑色IC 此IC 进水坏的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