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m-es2l自检不过

楼主(2014-04-21):
技嘉g41m-es2l能点亮,但是到CPU识别完就不动了,下一步应该是内存

,IDE ,BIOS刷了,是两个BIOS,一个B,一个M,我刷的M,我把B取了。还是不行。电压正常。诊断卡挡在26 25

。以前那些主板到26.25就是37. 85什么的了,求高手指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裸板点的吗  看起来应该和bios没有什么关系,换过CPU吗  内存? 频率换个667  800试试

网友B:
这个问题我曾经在那种收银机上遇见过类似的,当时是也亮了,但是就卡在检测硬盘那里直接不动了就死机了,后面经过排查发现是一个220的排阻坏了换完后就可以了,你这个你说是挡在内存那边那就排查一下吧

网友C:
南桥北桥压下看看

网友:
可能SB掛了....

网友D:
跑26还不亮?、?显卡,北桥。、

网友E:
南桥问题,换了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南桥问题,换了就OK了

你遇到过吗?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裸板点的吗  看起来应该和bios没有什么关系,换过CPU吗  内存? 频率换个667  800试试

这些都试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我曾经在那种收银机上遇见过类似的,当时是也亮了,但是就卡在检测硬盘那里直接不动了就死机了,后 ...

220?你说的内存周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北桥压下看看

压了还是没反应

网友F:
你觉得几率有好大?我好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跑26还不亮?、?显卡,北桥。、

兄弟你看清我说的情况了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觉得几率有好大?我好换桥

七成以上~~~不過要排除 音效、網卡.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七成以上~~~不過要排除 音效、網卡.

如果说那些我都取了呢?还是不行,

网友H:
COM芯片,拆了没有? 网上说是通病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H:
COM芯片,拆了没有? 网上说是通病啊。

真的、、?在那看的?他们说的通病是COMS芯片会引起不复位那些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的、、?在那看的?他们说的通病是COMS芯片会引起不复位那些的啊

试试,看可以解决问题不……把结果说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