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 进系统后用一会儿死机。

楼主(2014-04-21):
   SL410K进系统后用一会儿会死机,鼠标可以动键盘按大小定锁定键也有反应。但点击任何图标都没反应。等个5分钟,就恢复正常。但用一会儿又死机。如此反复,硬盘和内存我都换了。在裸板情况下也是这个问题。此板为ATI独显的。请各位帮忙看看。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我也有台一样的

网友B:
把外设一个一个拆了  用排除法试试

网友:
散热做好了吗?

网友:
同病 显卡 先加汗 显卡

网友C:
  我修一台过  你放心修吧

网友:
像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D:
外设的问题吧好像我搞过。

网友:
重新做显卡把 我之前修过一台,不定时掉电的 就是显卡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台一样的

那你的修好了吗?显卡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外设一个一个拆了  用排除法试试

好,我来试试。一个个排除看看。

网友:
我再显卡上加了铜片。而用鲁大师测试温度也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修一台过  你放心修吧

请问你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设的问题吧好像我搞过。

好,那我一个个去拆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E:
blos设置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blos设置看看吧,

BIOS?那设置什么?

网友F:
我的不定时掉电,测显卡温度也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不定时掉电,测显卡温度也不高。

你的不定时掉电,估计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这机器我遇到过散热片问题

网友:
裸板还有问题  应该就是显卡把

网友(点评):
我换了个显卡,现在机都开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