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屏幕亮一下就灭了。

楼主(2014-04-21):
一款老显示器,故障开机通电亮一下就灭,仔细看有内容就是灯管灭了,变黑,每个灯管都单独测量正常点亮,是驱动板的问题吗,。

网友:
高压问题!就是电源板和灯管连接的部分!

网友:
改高压吧,速度快。。

网友:
用通用高压条试一下,每根灯管都点亮  亮度呢 有没有偏红的 或者电流跳动大的,如果没有就改高压条吧

网友:
典型的高压故障。

网友A:
是不是高压板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高压板保护了

给些思路~!

网友:
在论坛查去保护方法,或换高压板试一试

网友:
在论坛查去保护方法多测 测,有时候不到半小时就出问题了。或直接改高压板

网友B:
这个是高压板的问题,是上面那个高压包的问题,我都换好,好几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高压板的问题,是上面那个高压包的问题,我都换好,好几个了。

高压包的问题,直接测量阻值能判断好坏吗

网友:
换个通用的高压板,很快就解决了。

网友:
改高压吧 高压钠一快的问题

网友C:
灯管坏了,因为用通用高压条点灯管,不带保护,原装的是带保护的。

网友D:
用万用表调到二极管档, 然后量下高压包的阻值  看参数是不是差不多的。。 如果参数差不多的话,, 那有可能是灯管有问题。 或者你直接找一组灯管来用替换法来测一下就知道是哪里有问题了。。 用灯管点亮测试有时候灯管有问题也是会常量的

网友:
三根线简单又快捷。一下就试出来了。哪里有那么麻烦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管坏了,因为用通用高压条点灯管,不带保护,原装的是带保护的。

故障点找到,灯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万用表调到二极管档, 然后量下高压包的阻值  看参数是不是差不多的。。 如果参数差不多的话,, 那有可 ...

是灯管坏了

网友:
如果灯管是好的  果断换高压

网友:
改高压吧 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