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开机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4-04-21):
    DELL N4030 i3 独立显卡的,现在开机扫描内存正常不会掉电。但进系统跟进PE都掉电。这是哪些方面的问题引起的。希望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点评):
建议你把硬盘卸下来再试。你也许会发现美洲新大陆

网友:
掉电不是温度,就是温控,还有就不好搞啦

网友:
只有这些东西没办法判断啊

网友:
示波器抓瞎各路供电波形

网友:
好像是CPU的问题。原机试I3 380 现在换了个370的上去进系统,进PE都不掉电,也有可能是CPU供电的问题,再检查检查

网友:
同求怎么解决!

网友:
掉电机子真心不好修

网友:
温度高吗,主板问题

网友:
这也不是硬盘问题,最后换了显卡就好了

网友:
用个原装电源试试看,有碰到过是这个引起的...

网友(2014-05-23):
是显卡问题通病来着,你加旱下显卡!我搞不明白这个掉电为啥是显卡引起的,显卡问题是能显示的大概20秒就掉电,有高手解答下吗

网友:
先加焊一下显卡 不行就加焊声卡的 供电 试一下  这个机子有通病的  你可以看一下论坛

网友:
我有一台HP510进系统桌面前,也是掉电,不进系统怎么开机都不掉,可以进PE可以进安全模式

网友:
我这台N4030问题跟你的差不多问题,风扇不转,改长转也是掉电

网友:
这个问题真心不好搞啊

网友(2014-06-26):
ec问题可能大些

网友:
掉电不是温度,就是温控

网友:
显卡 内存供电

网友:
楼主修好是什么问题啊?换显卡吗?

网友(2014-08-10):
怀疑是 桥虚焊

网友:
CPU或者其供电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