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取消隔离保护电路不用?

楼主(2014-04-21):
手上现在有一台联想B460进水,隔离保护电路全部坏掉,焊盘都腐蚀掉了,根本没办法修复,但是隔离保护芯片正常,现在去掉了隔离保护能正常开机,不知道长时间使用怎么样,希望高手帮我解答

可以啊,怎么不行咧。道理很简单的吗,就相当于去掉电路中的保险了吗。那你适配器跟电池可以同时开机不?

网友:
万一以后有点什么小问题,不就直接烧大件啊。。。。。。

网友:
没保护了 不安全

网友:
普通的本子可以,苹果和索尼有的不行,但是你不能充电了 啊

网友:
用一次性纸杯装开水的感觉,哪天不小心纸杯破了,还可能烫到手

网友:
先给他用着吧?实在不行就换板子

网友:
保护电路直连了,而且可以充电,试过了,哈哈,隔离不能吧,

网友:
电池和电源都能开机,现在在看电池能不能充电

网友:
在前面多接个保险呢?

网友:
在前面多接个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