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我啊 一个电源修了好几天

楼主(2014-04-21):
电源的电压不正常,被拉低好多。肿么回事啊??

网友A:
楼主你得说下什么情况 电压多少 什么芯片 输出多少了 。一般带不起负载 看是否电源部分漏电  再看光耦反馈电路。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得说下什么情况 电压多少 什么芯片 输出多少了 。一般带不起负载 看是否电源部分漏电  再看光耦反馈 ...

就是5V上网显示4.5V    12Vd的显示10.8V       大概就是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得说下什么情况 电压多少 什么芯片 输出多少了 。一般带不起负载 看是否电源部分漏电  再看光耦反馈 ...

各路电压都偏低   - -

网友:
先换掉二个大电容,看看!

网友:
再查最前面的开关管电路,看看推动三极管!

网友:
破电源 修它干嘛?

网友:
检查推动电路、更换芯片的供电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