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机器清洁后有些细节要注意了!

楼主(2014-04-21):
夏天来了,各位商家在清洁机器的时候要注意了,华硕机屏线一定要绕线,不能像联想那些直接走直线,然后在打D壳螺丝的时候,屏线就短路了,然后烧主板!
我这里正好有一个,分享给大家!  外接正常,然后烧坏处换了一个电感就好了,主要是看到外接VGA显示是正常的!

不是我拆坏的,是一个商家弄坏了发到我们这来修的..= =!!

网友:
小心一下是非常必要的。AMD的试过拆散热架后不亮机了,桥虚了,BGA加焊才OK。

网友(2014-06-07):
细心很重要,谢谢提醒~

网友:
不管哪款机子,线都不能盖到螺丝孔了,不管是屏线还是什么线

网友A(2014-04-21):
心细一点 就可以避免的啊 兄弟

网友:
上次我也遇到过,不过我的还好,就是螺丝打到屏显了,导致暗屏,接了平线就好了

网友B:
这种问题在其它任何机器上都要注意。这是常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心细一点 就可以避免的啊 兄弟

呵呵,这不是我们弄坏的,是一个商家弄坏了发我们这里来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在其它任何机器上都要注意。这是常识。

呵呵,这不是我们弄坏的,是一个商家弄坏了发我们这里来修的!

网友C:
恩!楼主的这位客户应该只知道拆机清灰吧!不懂电脑主板呢!才会酿成此悲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楼主的这位客户应该只知道拆机清灰吧!不懂电脑主板呢!才会酿成此悲剧呢!

他也是个大学里的商家,然后换一跟LVDS和一个无成本的电杆,收了160块钱!

网友(点评):
收了一大票啊,一大票,够喝一顿了。

网友:
新手 表示 以后一定要注意!!!

网友:
这种肯定是要坏了呢屏线都打穿了

网友:
HP的机器貌似屏线很容易断

网友D:
徒弟和我自己都清华硕的本子 不亮了 不过后来都修好了!都有惊无险  比较扯!开店这么久了  不过华硕A40  K42J 大家真心要小心! 板子死贵!

网友:
是的 拆机一定要仔细点  就算经常拆的本 也要注意

网友:
路过学下东西

网友E:
我试过一台ACER清灰搞到时显时不显,初时也不知点算,最后我说不收你人工吧,然后客人就拿走了,我也出一身汉了,那是两年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试过一台ACER清灰搞到时显时不显,初时也不知点算,最后我说不收你人工吧,然后客人就拿走了,我也出一身汉了 ...

只能说兄弟运气好

网友:
这个老鸟都会注意,新手就坑了

网友:
清灰风险也挺高的!  赚点钱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徒弟和我自己都清华硕的本子 不亮了 不过后来都修好了!都有惊无险  比较扯!开店这么久了  不过华硕A40 K4 ...

K40JB K40JC 都是温度高发机器,这类机器客户最容易拿来清灰,一定要注意啊,这板子一点都不好修,问题多得很...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维修各种细节

网友:
是的 清灰就赚那几个辛苦钱 不小心整不亮了 还得负责修好 搞不好还得赔钱

网友:
学习了.不过惠普比华硕更麻烦.上次修了惠普V300然后拆开.螺丝柱掉了一地.....

网友:
恩恩,这个一定要注意

网友:
华硕的机器 很好装,东芝装时要注意。

网友:
不是华硕机器注意,是所有机器都要注意,线不能放到螺丝口的地方。

网友:
新手 表示 以后一定要注意

网友:
细节很重要,拆装机是基础工,拆装机都整不好,电路修得再强也是渣。

网友:
这个细心点可以避免的

网友:
细心点就可以避免的

网友:
碰到过很多同行说清洁一下风扇不亮的机子 但我还是真没碰到过

网友:
是的啊,我也看到这个问题过了

网友:
就是仔细点就好

网友:
心细一点 注意点就OK了

网友:
按照拆机前的走法就对了,不要硬来啊,呵呵

网友:
恩恩。以后知道了

网友(2014-07-07):
以后清灰一定要注意呀,别没事找事做呀。一定要仔细仔细再仔细。

网友:
这个,我也试过了。断了几条线,后来接好了。

网友:
我遇到一次,清飞以后没多久就不认硬盘了,换个新硬盘也不认

网友:
做这行的确实要小心,还好坏的不是太历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