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6P的三极管是P沟道的吗?

楼主(2014-04-21):
6P的三极管分不清是N沟道还是P沟道的,~!求指教~!三极管上面丝印是6P后面两个标示看不清楚~!

网友:
用万用表可以测出来的,红表笔放在D极,黑表笔放在S极,如果有数值显示,说明是P管,如果没有数值显示,说明是N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