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

楼主(2014-04-21):
东芝M300独立显卡.开机内屏过了开机画面就不显了,外接都正常,显卡版,屏线,屏都换了,BIOS也刷了,问题依旧,有点头晕啊,有没大神教教我该怎么办,

网友:
屏接口附近电路看看

网友:
决解了没啊

网友:
昨天休息没看见,还没呢 ,屏线借口都正常,可以亮进开机画面就没了

网友:
要是这种情况你可以考虑换个EC试试

网友:
我昨天也碰到了  开机东芝画面显示后就有背光无显示了  按F2BIOS画面也没有  外接没有测试 刷个BIOS看看先

网友:
检查接口周围元件,线路

网友(2014-12-22):
我这个集显的也是 过LOGO后就灰屏了  死机状态 电流没跳变了

网友(2015-01-28):
我的也是灰屏换了屏屏线显卡显卡版故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