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看下联想V460 CPU是否坏了

楼主(2014-04-21):
联想V460 CPU供电上管击穿更换后不开机刷EC后开机却卡在开机画面要求进COMS进行设置 设置后重启还是卡在这按F1进系统蓝屏PE安装系统蓝屏求解
检测电池正常EC和BIOS都重新刷过
今天开机CPU上管再次再次击穿更换后有空开机故障现象不变重新测量发现CPU供电从(开机时)1.189V下降到0.9V左右(蓝屏时候)同时上管发烫这是否说明CPU已经有故障 ky可以进DOS

网友:
这个问题前言万语 最好的也是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就是 代换排除.

网友:
现在有个问题+VGFXCORE_PWR这个电压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我测量CPU旁电感发现没有这个电压这个电压是ISL62881控制的输出电压的开启由CPU控制 现在可以确定CPU没有输出控制信号我检查过了就缺少这个电压集显供电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产生 还有可以开机自检是否说明主板基本正常还有ISL62881没有接到CPU控制信号无法产生电压的

网友:
你的MOS管子是不是没焊好,

网友:
这版不好修,我的有一台击穿了MOS管,换上去CPU供电就是不出,电流上不去,芯片业换了,现在还在睡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