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没有声音

楼主(2014-04-21):
今天客户发一块主板上来主板是翔升G41V-US  主板可以开机 我一想客户不可能发一块好主板上来吧  就搞一块硬盘装系统  装完之后一看什么驱动都是打上了  一看以为好了  可是一试声音没有  可是驱动打上了 是怎么回事啊 求解

网友:
先打直,然后测下声卡IC的条件,供电时钟。

网友:
检测声卡的5V和3.3V,正常就看是不是插耳机时系统没有检测到耳机,如果是没有检测到就看看13脚的检测信号是不是没有到声卡接口

网友:
下官网驱动试试,不行有可能是声卡后边跳线帽被拔了或者机箱前面板耳机口没有插好或者插错了

网友:
主板好了  我把声卡芯片加焊了一下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