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 显示器黑屏 电源蓝灯慢闪 有图

楼主(2014-04-21):
联想的显示器型号L215wa 。
电脑能正常开机已经测试出是显示器的问题。
显示器的电源指示蓝灯总是慢闪(无信号是黄灯),黑屏状态。
偶尔碰巧显示器也会点亮,之后就不会在灭。但断电关机之后故障依旧。
本人正在学习中。还望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把怀孕的电容换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怀孕的电容换掉就好了

恩有点鼓包,补充按显示器电源按钮没有反应

网友B:
你先把电容换了再说

网友:
电源按钮没有反应"检查开关是否良好,

网友C:
那么明显的啊 电容怀孕 供电肯定不正常啊

网友D:
电源带负载能力差,换掉滤波电容。前天刚修了一台优派的,一样的问题

网友E:
您把那几个电容,挨着散热片的没有鼓度的也换掉,因为挨着散热片高温烘烤,内部也干涸了,你又没有电容表,所以最好都换了那几个,99%就正常了!您多看看迅维网,多看看维修案例,您的技术就会上升的,我当年也是这样过来的!祝您早日进步

网友F:
不用怀疑楼上的意见,电容换掉再说,不论什么问题,想修都得换那几个电容,而且你这个明显就是电源带负载带不动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用怀疑楼上的意见,电容换掉再说,不论什么问题,想修都得换那几个电容,而且你这个明显就是电源带负载带 ...

感谢前辈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先把电容换了再说

感谢前辈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明显的啊 电容怀孕 供电肯定不正常啊

感谢前辈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带负载能力差,换掉滤波电容。前天刚修了一台优派的,一样的问题

感谢前辈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把那几个电容,挨着散热片的没有鼓度的也换掉,因为挨着散热片高温烘烤,内部也干涸了,你又没有电容表, ...

感谢前辈指导

网友:
不用质疑,把怀孕的电容干掉,装上好的,立马能见效果。

网友:
集体怀孕!

网友:
把那4个电容换换就好了。别犹豫。

网友:
这么多电容鼓包的 还不换?换完就应该可以了,这么浅显易见的没得说了拿到板子先目测有鼓包先换 换完再说

网友:
指示灯闪闪的  90%都是电容怀孕了 。 碰到好多了

网友:
这么多电容都怀孕了啊。哥哥你没看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