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联想SL400大短路,用“烧鸡法”有点不解

楼主(2014-04-21):
客人送来联想SL400机器,插电3.多A,大短路
拆机检查,各大电感没有异常,只有公共点阻值只有70多欧,
定义为公共点短路,于是使用“烧鸡法”,结果出了“大乱子”
在公共点加电3.多伏去烧,手摸只有北桥发烫,并且测量到北桥上两电容短路,以为北桥烧坏了
马上,拆下北桥,更换新的北桥,做好BGA,上机,电流仍然大短路;
以为北桥没做好,量北桥上电容仍短路,于是拆了北桥。
这次,先不急着做北桥;冷静思考一下,先测量一下公共点阻值,阻值为90多,仍短路
那就是说还有短路,于是再加电烧公共点,手摸南桥及周边电容场管发烫
。。。。
不会南桥也挂了吧,运气这么“背”
再次冷静,先查周边电容场管吧,全拆了,最后发现是一上管短路,更换上管后,公共点恢复正常啦
最后,把北桥装上,机器正常亮机啦,至此终于修得啦

虽然机器修复了,但是我还有很多疑问:1.为什么公共点短路,加电“烧鸡”怎么烧出北桥发烫,拆了北桥再烧,又是南桥发烫,不解?如果XX人一冲动,把南桥都做了,那就“冤大头”啦,其实,也就一上管坏了,南北桥都没有问题。哪个大侠,能解释一下其中奥秘??

网友:
据我所知,北桥在缺电的情况下会发烫的(北桥的供电有好几组),所以会造成内部短路的假象。

网友(点评):
似乎有点道理,缺电压会发烫,但是桥上电容测量也短路,这又怎么解释?不解?

网友:
短路和欠压都会导致发烫.

网友:
楼主这级别还会犯这种错误??不解呀

网友:
坐等大神解答,以前用烧鸡大法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哦。

网友:
南北桥坏不至于导致公共端短路吧???

网友A:
上管短路是不是电压直接过去了

网友:
场馆穿了后有时就是能让负载发烫

网友:
关键是对比对地阻值,

网友:
拆掉北桥也得量下那地方是否还短路,

网友:
是不是你接错烧鸡线了

网友:
有几十阻值的,要特别小心了。。一般是上管短了。。以前也碰到过了。。后级短,直接把那个隔离的短接,用19V烧,呵呵,。。。。北桥发烫。你们想想后果好了,直接还给客户了。。不搞了。想想现在还后怕。。。赔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管短路是不是电压直接过去了

对的,但楼主用的是3V,,,还好点

网友:
烧鸡时正负极接反了.

网友:
烧鸡法 其实就是把故障放大 可以直接观察或感觉到故障点的一种方法  。一般适合新手

网友:
烧鸡前要先打各电感对地阻值,免得明显故障被扩大

网友:
上管对地这么低,根本先不能怀疑是北桥,先要测量大电感,找出异常的,再一一排除

网友(点评):
各大电感早已量过,没有短路,只有公共点有问题

网友:
桥烫 可能就是因为90欧的 管子 引起的 ,2个电容 0欧,一般是正常现象。

网友(点评):
板上量电容是短路,拆桥下来量电容不短路,不解?

网友:
烧鸡法师什么啊

网友:
公共点烧桥的机会很小。基本都是电容和场馆

网友(点评):
现在冷静想想,作个总结:大电流短路,90%都是上管或电容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