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转P不认盘的问题

楼主(2014-04-21):
一块ST500DM002   的硬盘  本来是重映射计数红了   想着G转P应该就没问题了    那里知道G转P之后居然不认盘了联接后显示Rst 0x10M
RW subfile error 2044
RW subfile error 2044
SIM Error 2044
No HOST FIS-ReadyStatusFlags 2002A1A5
型号 : ST3500418AS         台式机 7200.12
家族 : YETIST_3_0(649B)(3-12-3-3)
管理 : PH0G2D.CCD3.AA6H00.
固件 : CC37
转速 : 7201 转
磁头 : 2
容量 : 976773168 (500G)
S/N  : 5VM3EZWL

F3 T>

不知道什么情况 这个时候WINDOWS不能认盘了
照网上固件门不认盘的教程到N1这一步   就出现F3 1>
ASCII Diag mode

F3 T>/1

F3 1>N1,,22

Init SMART Fail
LED:000000CC FAddr:0024E4A3
LED:000000CC FAddr:0024E4A3
LED:000000CC FAddr:0024E4A3
LED:000000CC FAddr:0024E4A3

LED:000000CC FAddr:0024E4A3
LED:000000CC FAddr:0024E4A3
无限死徇环 清之前执行过
m0,2,2,,,,,22
m0,2,2,0,0,0,0,22
还是会报错
  怎么粉啊  求解  本来还可以用的啊
求大侠指教

如果固件坏  求指令线刷固件的方法

网友:
有没有大神给个思路啥的   不想挂啊

网友A:
我只能说:出现这个LED:000000CC FAddr:0024E4A3基本上就没救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能说:出现这个LED:000000CC FAddr:0024E4A3基本上就没救了吗!

没救??不是吧   转了下表这么严重啊,昨天我把这个去掉了    又出来个SIM Error 3055  真的是把固件搞坏了么   罗工大神在么  求指教

网友:
芯超科技小俊  大神也来看看吧   求教

网友:
清G,M指令,复位SMART表,轮番试试。

网友B:
不要数据,修盘意义不大,就算认盘了,坏道多点,还是处理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数据,修盘意义不大,就算认盘了,坏道多点,还是处理不了。

我是拿盘来练手的   那里知道修成这样了   但无法继续  多学点总是没坏处的

网友:
终于可以清除SMART表   但是还是不认盘   清除了之后    还是显示Rst 0x10M
RW subfile error 2044
RW subfile error 2044
SIM Error 2044
No HOST FIS-ReadyStatusFlags 2002A1A5
错误   看来这个不是由这具引起的      P表也清不掉
真的没救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