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到滚动条死机

楼主(2014-04-21):
联想B450到滚动条死机,XP WIN7都一样,安装版也一样,外设全去了,南桥换过,显卡加焊过。CPU 内存也换过,还是死机。

网友(点评):
建议更换硬盘试试,或者检查硬盘供电,北桥

网友:
感觉换版吧

再不好换人

网友:
要不哥咱把北桥也换了试试

网友:
发来 我跟你修。。……150

网友:
没有找到真正的问题,也许就是个电容的问题,也许是内存周边问题

网友:
呵呵,这个是换板的节奏啊,遇到这种,真是头大,

网友:
不装硬盘进PE可以吗?或者装硬盘进PE正常吗?会不会是硬盘这块供电的问题呢

网友:
问题不好修

网友:
我遇到过很多,光驱拿掉就可以了,然后换块光驱装上就OK 如果还是这样那就是CPU问题 如果还是不行就要查查每路供电的波形了 其中一组供电不稳定也会卡机~

网友:
可以装系统?那说明不是温度问题,换过硬盘?

网友:
仔细看看南桥边的电阻,肯家有问题

网友:
不会是CPU缺相吧?这垃圾机器乌龟壳子容易坏,缺相引起死机常见。。。。

网友:
引导都过了 内存 北桥 CPU都能导致

网友:
能弄的都弄了

网友:
只要进PE不死机,就是硬盘有问题。如果更换硬盘还不行,就慢慢查主板的元件有什么不良的

网友:
进pe也会死机?

网友:
不要老想到桥,话说供电?你注意过吗?稳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