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DELL IN1910Nb上面3分之一正常,下面图像有线,求进入工厂模式调整方法

楼主(2014-04-21):
DELL IN1910Nb上面3分之一正常,下面图像有线,求进入工厂模式调整方法

网友:
不用进了报废把

网友:
屏出现问题了,维修起来很麻的

网友:
一看就是屏里面的光电模块问题,直接报废或者换屏,或者去找专业修屏的压压光电模块

网友A:
这个是屏坏了 可能是早期群创的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屏坏了 可能是早期群创的屏.

又见到大师您了,荣幸,我有个中间有3分之一的 这样的。后来坏屏了

网友:
明显屏坏了

网友:
    你们像这样的屏还修吗???

网友:
哎,只能插插屏线试试了,如果换通用驱动板不行,9成就是屏的问题了,就没有意思弄了,只能这次凑合看了,我自己的三星23也是屏的问题,哎悲哀!

网友:
我能说这个是那女子不好意思故意挂的一个帘么?你看这个多想萌了一个面纱啊。呵呵呵,反正这样的我就没打算过修,菜都懒得拆

网友:
屏坏,不用想了。我也有一台和楼主的一样,用通用的试过一样

网友:
压模组吧,看看能救的回来不。

网友:
看样要报废了

网友:
这个是一夫二仆的那个情节嘛!很感人的哦。。。。。。。

网友:
不用费事了,要么去修屏,要么报废

网友:
光荣下岗了

网友:
压模组9成就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