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40短路

楼主(2014-04-21):
联想e240短路 不知哪的问题  d95280换了一样

网友:
短路的机子应该比较好修啊

网友:
短路环D95280干什么?难道你脑子短路了,查下公共点看看,不行就烧鸡大法伺候。。。。。秒杀行列的机器

网友:
你去看看 CPU后面铁皮壳子   这机器前两天我遇见就是短路

网友:
烧鸡大法伺候,慢慢加

网友:
你说的是公共点短路还是别的地方啊?说清楚才好帮你分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