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LH532约两分钟掉电,可能是通病。

楼主(2014-04-21):
手上有一台弄了好久都不好。
刷bios, 清洁,不行,应不是散热问题。
今天又接到一台,估计是通病吧,但我找不到原因。

网友:
楼主抓紧修好把通病呈上来帮助群里 甘特们

网友A:
这情况我修到过,换了显卡就解决了!

网友(点评):
你NB,这思维一下子到显卡了

网友:
加焊下南桥看看,不过前提是确定板子没有元器件腐蚀的情况了,把3 5V电容换掉。。

网友:
有没有大电容啊?否则就是保护性掉电了

网友:
找找吧,现在迅维的搜索功能不行,你看看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情况我修到过,换了显卡就解决了!

真的嗎? 要是真的, 就是好消息.

网友:
,期待楼主修好后分享经验,呵呵

网友:
你用铵数大点的适配器试试,电流表有时候带不动的,也会掉电,还有就是显卡虚汗也会掉电

网友:
拿个风扇对着吹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情况我修到过,换了显卡就解决了!

今天加焊了一下,不行,要换吗?

网友:
换掉直接 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焊了显卡还不行。桥加焊没有?CPU供电加个电容试试。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故障一模一样的 清BIOS  后单试板  屏幕显  F1     F2   不掉电了  但装上硬盘光驱开机又掉电  搞不懂

网友:
应该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加焊了一下,不行,要换吗?

搞好没,我这也有一台,

网友C:
是显卡那边的问题,我的问题一样,已经OK了,我不确定是不是显卡本身的问题,我没换,显卡要钱的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啊 你说的这么笼统怎么帮你哦!~

网友:
之前遇到过一台一样问题没有修好直接报废了给它

网友(2014-05-24):
引用 网友C:
是显卡那边的问题,我的问题一样,已经OK了,我不确定是不是显卡本身的问题,我没换,显卡要钱的

显卡呢边的什么问题

网友:
你们试一下重植桥,会有惊喜的.

网友:
我有一台和你的故障一样 是KB虚汗 加焊OK 现在测试没发现问题

网友:
我遇到了 两台富士通 LH532 断电的 开机过一会就自动断电了 现在手手上还有一台 请问你们修好了吗 是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啊 修好了分享下啊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 比较大吧,我也修过这样的故障 换的显卡 ,楼上的也换过 给你做个参考吧

网友:
这种问题,修起来比较麻烦,先要确定故障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