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A1018打印机开机打印机电源灯不亮,有时又能开机,求高手?

楼主(2014-04-21):
方正A1018打印机开机打印机电源灯不亮,但是放一段时间有时又能开机,一切又能正常,关机后又不能开机,这是什么原因,求高手指点?

网友:
应该是供电不稳定,拆开观察一下,开关电源板有无异常,测量一下输出电压,如果测量输出电压不正常,证明开关电源板坏。如果每次测量输出都正常,就可能是负载与主板故障。

网友:
可能是负载与主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