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主板 有复位就是不过cpu

楼主(2014-04-21):
今天接到一主板V星的intel主板,开关针有电压rsmrst正常 短接开关有高低高跳变,ec到南桥的开启信号也跳变,然后测内存1.8,桥1.25,总线1.5,cpu1.3,看着电压都正常,然后测时钟复位 PCi b16时钟电压1.6
pci a15复位电压3.3,我刷了个BIOS、后故障依旧, 可是pci a15复位电压竟然变成1.8v 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我把BIOS、去掉后,测复位竟然又变成3.3,觉得BIOS、怎么会引起复位拉低?从别的机器上拆了个bios刷了下程序,按上去,复位电压还是1.8,到这里没思路了,望高手指导。

网友:
给些建议,只要能想到就写在上面?谢谢

网友:
可能是IO坏了,换个IO吧。。。

网友:
测CPU复位和PG试试,